如何将三维图纸转换成加工图纸

楼主(2013-03-25):
听同学说三维图纸可以转换成加工图纸,问一下该怎么转换

网友:
注意基础哦,骚年,三维制图只是手段,最终还是要按工程图--也就是你所说的加工图,才能把产品制造出来,目前大多数单位是这样的啦。
这个问题暂时不作详细解答,建议你先把cad制图掌握一下,大跃进的做法是要不得的,特别是做技术的。

网友(点评):
骚年!骚年!

网友:
直接导出来的都是有问题的,还得自己来修改尺寸,最多就是有些线条省得画了

网友:
导出去后要改吧  看来还是要学好基础呀

网友:
打开要转化的 模型  新建 绘图  插入绘图

网友:
所以还是要掌握下cad制图,及相关规范啊,不然都不晓得要做成什么样子,怎么去运用软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