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机程序,我给一个新手的

楼主(2013-03-26):
今天有个操机的新手问我  怎么数控车怎么老是停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就要在微调好一会
  我说给你个热机程序会不会好点   我给的是这样一个热机程序  请前辈们指点;
G97 M3 S500  T101;
 G28 U0. WO.;
G0 Z150.;
 G4 U5.;
 G0 X30.;
G4 X5.;
 M3  S800 T505;
 G0  X40.Z100.;
 G28 U0.;
 G4  X3.;
G28 W0.;
 M99;

网友A:
为何两次出现M3指令,M3主轴正传,是模态指令啊,如果是加工中心,换刀指令不是M6吗?

网友:
最好根据实际情况编写,防止撞主轴

网友B:
这程序不智能还缺少模态G代码,安全性不强,只能说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两次出现M3指令,M3主轴正传,是模态指令啊,如果是加工中心,换刀指令不是M6吗?

是数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不智能还缺少模态G代码,安全性不强,只能说能用

能不能帮我改进改进

网友:
LZ是哪的机床,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不智能还缺少模态G代码,安全性不强,只能说能用

求 指点     小弟也是新手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