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方管焊接方法

楼主(2013-03-26):
       实验室买了台TIG焊机,WSE200P,用来焊接不锈钢管,由于不锈钢管很薄,很容易焊穿,电流太小又焊不上,求解啊

网友A:
一般都用冲氩气焊接,单面焊接,双面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冲氩气焊接,单面焊接,双面成型。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小电流脉冲氩弧焊

网友(2014-03-02):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冲氩气焊接,单面焊接,双面成型。

正反两面用氩气保护,单面焊接,另外一面可以最大防止变形,便于后续的打磨抛光处理?
效果明显么,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6-07-19):
氩弧焊拖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