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买的车床,车刀不耐用,求助

楼主(2013-03-26):
  有一台车床,2005年购买,最近把拖板重新研磨,丝杆也重新换过,使用一段时间出现,37度的杀槽刀不耐用了,以前可以做7.80件,现在只能做1.20件了,求解

网友:
中心高不对了??切削过程中有什么异响吗?刀片是不是还是原来一样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卡盘喇叭口 跳动太厉害了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详细,但托板刮研后,刀台中心高都会有变化,如果刀具型号没有改变,尝试调整中心高和拖板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