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10版本的为何这样,需要在哪里进行修改啊

楼主(2013-03-26):
我现在用的是CAD10版本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需要在哪里进行修改啊 ,我是利用CTRL+C复制键从一个文件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应该是视图的问题,改一下视图方向就可以了。
10没用过,04,08都是 视图—三维视图—俯视就可以了。

网友:
不太好解决。

网友B:
试试调一下分辨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调一下分辨率看看

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视图的问题,改一下视图方向就可以了。
10没用过,04,08都是 视图—三维视图—俯视就可以了。

你好  不是视图的问题   如果用镜像功能的话可以吧他给到过来。只是左右两边不知道怎么处理   还有字体的问题。。。。。

网友C:
这个有点奇葩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奇葩饿

是的那   我用CAD用了这么久  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啊。。。。。。。难道hi人品大爆发了?

楼主:
...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支招     原来是那个图纸的试图方向错了   没发现,现在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