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90液压刨,滑枕退到最后不再工作

楼主(2013-03-26):
一台长沙机床厂产的B690液压刨,现在滑枕退到最后,不再工作,(工人口述),工作操纵阀动作正常,换向阀用手扳动灵活无阻滞。以前工作自动走刀失灵,快走刀正常,因为本人都是机电维修,没有液压方面经验,所以所以求助,望有说明书的或者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鼎力帮忙。 多谢多谢,还望鹰老大加亮。

网友:
机修手册通用机床部分有。
CSY311液压操纵台。
问题可能是,1换向阀卡死,2球阀磨损,3系统压力不够。
建议先把油换掉,清洗油箱。

网友:
多上几个图,电磁阀还是手动阀,管路上还有什么零件,比如节流阀方向阀,提供大量图可以帮你分析;

楼主:
这是系统图。。。。自动走刀故障相对简单,就是单向离合器打滑。转动表开关,系统压力,有一个2.4MP的压力,此时变档开关在1档,这个压力即不是换向压力,也不是回程压力,因为他俩都是0.6-0.8MP,基本可以肯定工作压力不够,问题集中在是不换向,还是不工作,范围在换向预泄压阀组,换向阀组,系统泄压阀,溢流阀,油泵等,这分析部分是看图说的,不管故障在哪,换油是必须的,后续检修将会继续跟帖,找到点资料也会到时候一起上传。希望大侠们继续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