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床的“三点支撑”技术,是真的床身下面只有三个支撑点么?

楼主(2013-03-26):
看了一圈三点支撑,还是有点困惑,请有识之士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三个点好调整啊,然后第四点再顶住就行了。。并不是真只有三个点

网友:
三点支撑,三点都吃力;加上第四点,就很可能有一点不吃力,不吃力就是虚设。

网友:
貌似是,,没加过真机,看介绍是这样的,要不怎么号称刚性好

网友:
所谓“三点支撑”应该是指三点确定一个平面的意思,所以床身下面起支撑作用的点只有3个点。另外其他的点可以是浮动的辅助支撑点                以上为个人理解,不知是否可助解惑

楼主:
三点支撑的作用应该不在于调平,而是能够用3个点就完成面支撑所达到的性能。这个才是让人困惑不解的地方。当然3点调平肯定有其优势

网友:
来看一下罗德斯的高速机吧, http://www.roeders.de/95-1-Machine-design.html

网友:
三点支撑如果是小机床就可以只用三点,如同三坐标测量机的方法,大些的机床可能有多个,三点为主支撑,其它点的支撑为辅助支撑,避免机床的加工件的重力和机床本身的重力长期的形变。

网友:
DIXI的机床是这样的,您可以关注一下DIXI的官网。他是这样叙述的:
高刚度3点支撑机身:采用了便于安装并且具有卓越稳定性的3点支撑结构。这将在移动机床时(如改变厂房布局时),减少机床安装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
小床子三点支撑行,比如卧式加工中心。像一些大型机床,就必须采用多列地脚支撑。

网友(2013-04-27):
的确,三点支撑适合轻载!

网友:
三点支撑调平时用,调平后再将辅助支撑点支上就可以了,没有其它支撑点的那就算了,至少三点,而且是面积最大的三点。

网友:
是的
意大利曼德里卧加

网友:
日本机床, 我印象好像是雅思达的吧, 做的三点支撑,说明机床基础刚性强

网友:
三点确定一个平面就是这个道理省时省事

网友:
给你四条导轨的卧车你怎么三点支撑/

网友:
3点支撑就为方便吗

网友(2013-06-01):
调三点的一般有六个点,就是六个点两个三角形,随便你调哪个三角都可以!如果是太重的机床是不行的!

网友:
三点支撑稳定

网友:
应该是三点主支撑,其他的起辅助支撑作用,便于调整机床水平吧

网友:
那是理论上的,调试时三点实,其他点虚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单位的卧式加工中心就是三点支撑的,三点支撑就是床身底下三个地脚垫铁,便于调整机床水平,易于安装。但前提是要求机床床身的刚性相当好,床身大件的失效处理好,否则无法保证机床精度。多点支撑的机床主要应用于大型、重型机床,其主要特点是支撑刚性好,另外可以利用垫铁补偿机床床身的水平,所谓“借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