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消除椭圆的方法

楼主(2013-03-26):
我们厂加工的全是半轴,芯轴之类的轴类零件。数车上加工用的是一顶一夹装夹方式,可是做那种产品都躲不开椭圆(±公差在2丝),椭圆有时有1-4丝。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楼主有按照要求做好中心孔吗?

网友:
如果只夹不顶,还躲不开椭圆,就要找机床主轴的原因了。

网友:
是否你的零件小而长,那一顶一夹,可能加工就会让刀了,那就采用中心架或跟刀架

楼主:
我车的是台阶轴,不能用中心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按照要求做好中心孔吗?

我厂是用中心钻在台钻上打的中心孔,粗精车用的同一个中心孔。请问大侠有何高见。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下

网友B:
1.找个百分表打一下后顶尖的跳动量,一两道的话可用,否则修磨;
2.自车一下卡爪。将跳动量控制得越小越好。

网友C:
夹顶不同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夹顶不同心

请教怎么才能让夹顶完全同心呢?

网友(点评):
那是不可能的,长轴椭圆1到2丝非常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厂是用中心钻在台钻上打的中心孔,粗精车用的同一个中心孔。请问大侠有何高见。

中心孔要修正。工公差越小对中心孔要求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找个百分表打一下后顶尖的跳动量,一两道的话可用,否则修磨;
2.自车一下卡爪。将跳动量控制得越小越好 ...

卡爪我从车了一下,有一定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怎么才能让夹顶完全同心呢?

看来有的东西真的还要上磨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