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长期加工生铁,对车床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03-26):
单位准备买台数控车床,由于我们单位生铁铸件较多,本人不是很了解数控方面,所以问哈大虾们有什么好的建议?长期加工生铁,对车床有什么影响?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导轨经受不起,需要把导轨密封。

网友:
买线轨的呗。

网友:
生铁最好加工啦,不会有问题。

网友:
加工没问题,就是导轨磨损的历害一点。使用精度保持的短一些。

网友:
  看型号,经济型的,稍微要改一下,全罩壳的外加导轨和丝杆防护,不会拉伤导轨也不会很脏,现在有些小型设备都直接有导轨防护的。
  全功能的就护好的,没影响。
   得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