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模上的套用什么材质?

楼主(2013-03-26):
想做一钻模,内孔是40,钻模上的套用什么材质?

网友:
百度搜的资料!

网友(点评):
粗糙度0.08?0.8还差不多。

网友:
cr12,比较容易买
/ ]6 ]' F6 ~0 |# OH13也可以。

网友:
常用Cr12,热处理HRC55-60 ,也可以到卖配件的地方买,不用自己做

网友:
这个可以买米思米的,不买也可以按样本的图形材料技术要求做

网友:
我们钻套都用T8A或是T10A。

网友:
4楼6楼的都可以,淬火HRC55y以上

楼主:
我们这有一老钻家,说是用铸铁套,我说用铸铁套不好,容易碎裂,他们不信,我建议他们用轴承钢,他们说不行的,请问我该怎么说服他们?

网友:
Cr12,1sicr10

网友(2013-06-09):
有50以上的硬度就可以了。

网友A:
一 般是用CR12。但是用铸铁做钻模套还没有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 般是用CR12。但是用铸铁做钻模套还没有听说过。

是的了,但他们就说铸铁淬火后硬,没考虑到淬裂与易碎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能说服他们呢?没办法,只有让他们试了!!!

网友:
看你什么要求了,碳钢淬火的有,Cr12的有,SKD的有,硬质合金也有呵呵。

网友:
唉!乱世啊。建议你不妨察看一 下材料手册,里面有关于各种材料的说明,把那个最适合的材料说明拿给他们看。

网友(2013-07-10):
钻模套一 般用CR12,热处理58-60度。楼主可以查材料应用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