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箱最高转速是多少

楼主(2013-03-26):
现设计一加工汽车缸体的多轴箱,零件材料为合金铝,用硬质合金直槽钻带倒角的刀具,转速3000以上,无法带钻套,以前设计的都是 1500转带钻套的,不知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A:
多轴箱,是加工专机上的吧,不知道你的加工直径,深度多少,多轴箱必须加钻套的,否则精度将无法保证,加工结果十分不稳定,刀具越长越明显,而且你用较高的速度是为了保证粗糙度或者是提高加工效率吧,想法很好,一台机器既保证图纸要求,又可以快速加工,一台机当几台用,极大节省成本,但不太现实,我做了十年加工专机的设计工作,而且就是发动机零部件加工生产线,主要都是加工缸体缸盖,没见过多轴箱不加钻模板就能稳定加工的。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先钻,再扩。如果精度要求高,建议先钻后扩,半精绞,精绞。但都是有钻套的情况下,直接一次成形不太可能。如果非要高速的话,也要加钻套,但钻套要设计成随刀具回转的,这样钻套就不被“烧死”了。但不清楚你的轴距是否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箱,是加工专机上的吧,不知道你的加工直径,深度多少,多轴箱必须加钻套的,否则精度将无法保证,加工 ...

孔径11.5,深度100,孔的深度和位置高低相差很大,最大有80,采用买方带倒角的刀,所以无法带钻套,因为加工材料是铝合金,采用硬质合金刀具,所以转速要比较高。多轴箱也可以不采用钻套钻孔,但设计时不能采用传统的方法,不知道你看过敏嘉的加工气缸的设备没有,那就是不带钻套的多轴钻,其实就是按单轴设计多轴钻的每个轴

网友A:
没见过敏嘉的设备,但是从我们以前做的经验看,这个加工深度,这样的转速如果刀具,刀柄,主轴的动平衡做的不到位的话,没有导套限制,恐怕精度达不到要求,发动机的孔位置度一般要求最低的也就0.1左右,我们没这么做过,都是加导套的,低速的就加快换导套,高速的就加活动导套。也许还有其他解决办法,但我没见过。不知道你的工序图是怎么排的,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敏嘉的设备,但是从我们以前做的经验看,这个加工深度,这样的转速如果刀具,刀柄,主轴的动平衡做的 ...

是曲轴箱,原采用加工中心加工,现想用多轴箱同时加工多个孔,钻孔倒角一次完成,孔的精度φ13±0.1,位置度0.5,铸造有底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