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8.2的孔在热处理后变形如何?是变大还是变小,变形量有多大?

楼主(2013-03-26):
如图,想知道8.2的孔在热处理后变形如何?是变大还是变小,变形量有多大???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变小,也就缩小10丝左右,因素多。

网友:
可以考虑后加工保证精度,这个抽芯好像模具上做起来也麻烦吧?7 D$ a! R" F2 ]9 W

网友:
好象是厚壁孔缩小,薄壁孔增大,在这里抛砖引玉,望各位查证再决断。

楼主:
象这个件,怎么变化??希望有经验的说说!!

楼主:
是钻孔和铰孔后热处理!!热处理后会怎么变???

网友:
这样的孔多半是先热处理再加工

楼主:
对,热处理后还要精铰孔的,想知道变形量的多少,好留余量!!

网友A:
应该先热处理,再钻孔。如果精度不是特别高的话,那就可以先加工。把孔的余量把握好就行了。

网友(点评):
那个老师教的,热处理了来钻孔,拿啥子钻??电火花打吗?要渗碳淬火呢!你说的是烧结吧,这个产品要求是烧结之后还要渗碳淬火,大哥!!!!

楼主:
我是想知道渗碳淬火后的大概变形量是几丝好放精铰孔的余量!!!!

网友:
还是要根据贵公司热处理工艺进行试验才准确

网友(2013-07-23):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热处理,再钻孔。如果精度不是特别高的话,那就可以先加工。把孔的余量把握好就行了。

一般都是留余量磨的,直接热处理后表面光洁度估计也达不到1.6了.

网友:
我觉得单边有个15丝够了,楼主别忘了做好工件后报告一下结果!

网友:
我们一款产品也是热处理后孔变小。
只淬火就不变。渗碳淬火后就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