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缸径,45轴径如何做外缓冲

楼主(2013-03-26):
缸径63,轴径45,轴端缓冲块直径50,则密封件槽底与缓冲孔之间的距离为:[(63-50)/2]-2.5=4,那么我如何从这4mm中间钻缓冲的阻尼小孔呢。感觉离上下都太近了,不太好。
如果用端面密封的话,当工作压力为21MPa的话,并且厂内的加工能力一般,一些表面粗糙度,形位公差达不到,感觉不太安全。
这样的话到底怎么做更好一点呢??

网友:
把密封放在缸径外面也是一种方案,但也不太好,增大了缸盖的尺寸。供你参考吧。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这个倒是没用过。

网友:
阻尼孔可以不要。缓冲套外圆与端盖的缓冲孔之间间隙设计好就可以了,这个环形间隙也是阻尼,示意如图中红色的。需要注意启动环形面积要略微调整后才能保证启动力不减小。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是客户要求的,就是要外缓冲可调式的,无奈啊。我公司做的内缓冲不可调的,间隙原本设计的已经还是比较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