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干油润滑系统中的DF型电磁换向阀的两个细小的出油孔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3-03-26):
侧面上的,很小的

网友:
你这样问问题,只能根据经验回答,因为没见过你所说的这个阀座,要是有个三维图好说点,按常理说应该是工艺孔。

楼主:
可是它出油啊

楼主:
是两电磁铁之间的阀体上的。。。不是阀座上的

网友:
这个应该只是工艺要求

网友:
如果是底板侧面的那俩个孔的话,它是连接工作油缸的进出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