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越高越耐磨?

楼主(2013-03-26):
有相对滑动的机构用不同材料问题。

听师傅的说法,硬度越高越耐磨
然后问题是,黄铜和45钢的耐磨性是45钢。
但是锡青铜和45钢的耐磨性呢。
他们的硬度似乎是差不多的。
===
有没有相关标准或者书籍查阅。材料手册只有力学性能,硬度等等,却没有耐磨性的说法。
==
设计中不可避免考虑到磨损的情况时,常常有意识的希望让便于维修被磨损,加快维修效率。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目的

网友A:
一般都采用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采用铜套。

我最近加工一个花键副。其中内花键的部分拆卸维修困难,所以我想选择不同的材料或者热处理。能保证以后磨损损坏时只损坏较易维修的部分。请问该如何选择材料。

网友:
滑动副都是一个硬一个软,易磨损的要方便拆换。
软的比如铜、铸铁,要有自润滑效果,就是磨损的小碎屑不会加剧磨损,就是越磨越顺溜。

网友(点评):
这个好…明白…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支持。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
感觉别扭,回去查查书

网友(2013-05-10):
支持4#楼 通常是这样选择材料吧

网友(2013-07-14):
1#说的两种材料都可用,主要看用在什么方向?

网友:
这个说法不正确!耐磨跟材料有关,同时有硬度的表现,但不是硬度高的一定就耐磨!个人觉得!材料自身材料原子层剥离的难以程度决定了耐磨性!

网友:
4楼说的对。

硬度越高越耐磨,是指同一种材料。

做滑动轴承用,必须一个硬一个软。不是越硬越好。

网友:
硬度越高许用接触强度越高。那么接触强度和耐磨是什么关系?

网友:
主要看什么上用的了,气动、液压、机械配合,不同的有不同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