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数控车床Z轴尺寸偶尔会不稳定,严重影响到生产了

楼主(2013-03-26):
今天的一台数控车床Z轴尺寸偶尔会发生不稳定,也就是偶尔会出现,但是已经严重影响到生产了,今天做了130个,有10个是超差的。一天下来要赔1.200百了,正负十丝都保证不了,一般好的话基本都是1,2丝的误差,可是不准起来,马上就跑个40丝,30丝都有。

找了半天找不到原因,我怀疑是不是和前一步做螺纹有关系?

有高手忘解答一下本人的疑惑。

网友A:
检查一下Z轴的传动链,从电机开始,哪些地方出现了间隙,比如:电机与联轴器、Z轴丝杠与联轴器的销钉是否剪断,处于半连接状态等等,以上方面提供思路,供你参考。

网友B:
找机修仔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机修仔细看看吧....

我家里的机床,小作坊请不起机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Z轴的传动链,从电机开始,哪些地方出现了间隙,比如:电机与联轴器、Z轴丝杠与联轴器的销钉是否剪 ...

大哥,传动链接口是不是在Z轴的电机那里啊?

网友:
你是做的什么工件啊,,,,,,,你看看电机架,连轴器螺丝松了没。。。。实在没办法你可以再参数里不过来,还可以在程序里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传动链接口是不是在Z轴的电机那里啊?

从z轴电机开始,电机联轴器、Z轴滚珠丝杠联轴器、丝杠螺母的固定螺丝等等,逐一进行仔细检查。根据你描述的情况,硬件发生的故障几率较大。仔细查查吧!

网友:
应该是刀架下面有铁削没锁稳

网友:
检查硬件应用2楼的思路方法.软件引起可切断电源重新启动.系统可能乱码.检查一轴感应器是否松动或损坏

网友:
可能是Z轴丝杆前轴承座里面的前锁紧螺母松了,或者是轴承里进水了,轴承坏了,导致丝杆有间隙,就存在偏差

网友:
第一步先打Z轴的表,重复定位看它的变化。如果有变化,那么检查Z轴的丝杆,司母座等。
没问题,那就拆隔壁的数控,把面板调换,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是一样。
拿就换隔壁的驱动器,调换后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原因有多种可能,具体是那种就要你自己一一排查了。

网友:
我自己用仪表车改的一台数车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时实物比图纸大了10个c,在程序里改小10个c后,实物又会变成比图纸小20个c,还是z轴(非回转轴),我z轴的编程还全部是用增量坐标的、晕死了。

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查出是控制器的脉冲不稳定还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
支持2楼和8楼分析还有检查轴承是否磨损,细听Z轴运行的声音。

网友:
可能是砂铁松了。

网友(2013-09-17):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Z轴尺寸一会大一会小,误差在4~5丝之间,有时10丝,突然间不好的,丝杠也紧了,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首先用百分表查一下Z轴的反向间隙,并把实际值输入到系统间补参数中(如果间隙过大,就要对硬件进行调整);还有就是查看刀架是否锁紧,也用百分表查下,不紧的话要调刀架反转时间参数;另外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快速定位过快,加减速时间过短可能引起失步或过冲(不会报警)。简单说几条,供参考。

网友:
测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分别测一下机床上的几把刀看一下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你这个问题涉及面还是挺多的。

网友(2013-10-30):
只有两个间隙,轴承间隙和丝母间隙,你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