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齿轮轴表面的热处理方法?

楼主(2013-03-26):
看见一减速箱,工作过程可能有冲击载荷,其中一根齿轮轴,长大概400左右,轴上一端为渐开线花键,m=2,z=33;一端为小伞轮,大端模数11,齿数13,齿面根据计算确定硬化深度,精度7级,材料20Cr2Ni4A。

现工艺为先对伞轮渗碳处理,再加工轴及花键,再对花键表面淬火,我感觉不太好,渗碳后其余部位也要变硬,不利于下一步加工。可是统一渗碳可能导致变形过大。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比如说先加工再统一碳氮共渗,或者分开设计,还是别的,

网友:
请教楼主个问题
硬化深度如何来确定?
另外,如果先加工,再渗碳,然后再精加工是否可行?

楼主:
硬化深度可以计算,一般取模数15%~20%。
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