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要设计一个十米行程的设备,不知齿条对接处精度怎样?

楼主(2013-03-26):
现要设计一个十米行程的设备,要求重复定位精度达到0.03mm,不知用齿轮齿条传动能达得到不?不知齿条对接处精度怎样?

补充内容 (2013-4-3 22:52):
现在用滑轨加齿轮齿条传动,不知怎保证重复定位精度与定位,有没有朋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负载差不多有一吨

补充内容 (2013-4-10 13:21):
考虑要对接,可能需要与地面固定并需要调整机设备的水平,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与地面固定与调水平,求赐教!

网友A:
可以考虑丝杆

网友(点评):
丝杆不大可行,行程太长了,而且负载1000KG,丝杆承受不了,最好使用进口研磨级别的齿条齿轮传动,楼主不知道是具体做什么设备的,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B:
精密齿条问题不大,不过最好光栅尺闭环

网友C:
如果由伺服电机驱动的齿轮齿条我认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丝杆

那么长的丝杆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由伺服电机驱动的齿轮齿条我认为没问题。。。

齿轮齿条传动齿隙怎么消除

网友(点评):
双向齿条,消间隙

网友(点评):
双向齿条,能否提供一个结构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齿条问题不大,不过最好光栅尺闭环

用光栅尺控制位置吗

网友:
是新手看着回复学习来的。。

网友B:
要双齿轮消间隙

网友D:
齿轮齿条是可以的 ,加伺服电机,但需要激光干涉仪整体调校。
如果用光栅尺,也需要调校,这么长的光栅尺没必要。关键还是在齿轮齿条的精度上,数控系统可以补偿,
另外齿条肯定是分段式,安装上面要小心。

当然你去搞根丝杆也没问题,还是加伺服电机,激光干涉仪调校。

网友E:
一般商用CNC加工機 1000mm 精度 0.03mm 都不是常用等級,要10000mm 能做得到,用閉回路恐怕還容易點,如果能每個節距都個別補正,也許可行,就怕工作環境差個5度c,還得重新再補正.致於採研磨級齒條,溫度還是關鍵..

网友:
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经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商用CNC加工機 1000mm 精度 0.03mm 都不是常用等級,要10000mm 能做得到,用閉回路恐怕還容易點,如果能每 ...

床身想做2米一段拼接起来,调好后再安装齿条在上面,不知道能否保证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齿轮齿条传动齿隙怎么消除

要多条齿条拼接,用双齿条可能不太好对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床身想做2米一段拼接起来,调好后再安装齿条在上面,不知道能否保证精度

真沒這大尺寸經驗,但恆溫室內應該比較容易實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沒這大尺寸經驗,但恆溫室內應該比較容易實現....!!

温度对材料确实有些影响,但在南方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齿轮齿条传动齿隙怎么消除

你如果一定要执意与通过消除齿隙来提高精度的话要不就按照两个不同方向电机驱动的方式,我也不清楚具体的结构,应该就是两个电机运动是一个主动一个从动,反向逆之。。。
或者使用小模数齿轮,就得增大齿厚(有点扯蛋,呵呵)。。。
对于齿条对接时,使用第三根齿条与这两根对接的齿条啮合并压紧,然后将这两根齿条固定。。。

补充内容 (2013-3-31 21:40):
呵呵,抱歉。。。这里说错了。。。不是齿厚,是齿宽。。。实在不好意思,丢人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一定要执意与通过消除齿隙来提高精度的话要不就按照两个不同方向电机驱动的方式,我也不清楚具体的 ...

嗯,理解你的意思,看能不能找到高精度的齿条,不行只能用消隙减速机了,谢谢回答

网友(点评):
抱歉,前面说的增大齿厚是口误,应该是增大齿宽。。。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理解你的意思,看能不能找到高精度的齿条,不行只能用消隙减速机了,谢谢回答

呵呵,是的,小模数的齿轮精度会高些,但负载能力会低些,如果加宽齿条可能对啮合有影响

网友:
学习了。吸取能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理解你的意思,看能不能找到高精度的齿条,不行只能用消隙减速机了,谢谢回答

还有一个办法是爽片齿轮,刚看到的办法。。。

抱歉,又说错了。。。是双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是爽片齿轮,刚看到的办法。。。

“爽片齿轮”?没听说过,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点评):
抱歉,又说错了。。是双片齿轮。。。

网友F:
      丝杆可以达到这个精度,但是你机台行程过长,建议你还使用电消隙的齿条传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杆可以达到这个精度,但是你机台行程过长,建议你还使用电消隙的齿条传动方式。

什么电消隙齿条,是用电机来消隙吗

网友(点评):
看你是用在什么设备上? 如果是大型镗床,可以配合使用双输出齿轮消隙减速箱。 一般滑台的话,可以配合使用双电机消隙,或消隙齿轮。 看大侠具体运用情况。 可以QQ交流:657725505

网友G:
可以用这种齿轮齿条,这种是用来装配飞机机翼,配合光栅尺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电消隙齿条,是用电机来消隙吗

双电机消隙是一个电机刹住车,另一个电机一直通电吗?还是通电后也刹车,那样能定位精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是可以的 ,加伺服电机,但需要激光干涉仪整体调校。
如果用光栅尺,也需要调校,这么长的光栅尺没 ...

是的,想用光栅尺定位的,但担心齿轮齿条传动到位停止后,由于齿轮的间隙而造成滑台移位,达不到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这种齿轮齿条,这种是用来装配飞机机翼,配合光栅尺

正想用光栅尺来定位,但可惜不能看到图片,能发到我QQ邮箱一下吗,287111881@qq.com,谢谢!

网友G:
日本加茂(KAMO)的TCG高精密滚轮齿条以及滚轮齿圈,滚轮系列有CP、CPA和CPC,齿条系列有CRA、CAC,齿圈系列为RG。
     加茂(KAMO)滚轮是由一定数量的滚子和滚轮架组装而成,啮合时滚子在齿条的齿面上滚动,极大地降低了啮合时的摩擦,提高了啮合精度,减少磨损;加茂(KAMO)齿条和齿圈的齿形是根据滚轮的滚动特性进行设计的,区别于通用齿条的渐开线形状,能够更好地和滚轮进行啮合。
     基于以上结构,加茂齿条/加茂齿圈具有以下特点:
     1、零背隙:滚轮和齿条(齿圈)啮合时,可以实现零背隙,可以施加预压力,从而大大提高重复定位精度和传动精度。
     2、高精度:其传动精度可以达到±0.02mm,重复定位精度可达±0.01mm,转角精度可达到±50秒。接近丝杠精度。
     3、低噪音低振动。
     4、长距离传动:由于齿条是可以拼接组装的,与丝杠相比,其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实现长距离的精密传动。
     5、长寿命:因采用滚动啮合,所以磨损远远低于普通齿轮齿条。
     6、低磨损、低粉尘,适用于1000级洁净室
     7、应用广泛:滚轮齿条和滚轮齿圈的应用范围非常广,例如台架装载机、长距离机器人行走、同步进给、长行程机械设备、复式滚动头、测量仪、堆料机、清洗线、双轴同步驱动、可自由设定的分度台、机器人的旋转、观测机的驱动等等都有广泛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日本加茂(KAMO)的TCG高精密滚轮齿条以及滚轮齿圈,滚轮系列有CP、CPA和CPC,齿条系列有CRA、CAC,齿圈系列 ...

谢谢,长见识了,确实是好东西,但这个相比渐开线齿轮齿条来说,价格应该贵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双齿轮消间隙

如果用双齿轮怎样控制会比较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双齿轮怎样控制会比较好些

这个页面有点资料。这个是商业上应用的例子
http://bjtdz.applegold.com.cn/prodlist/282169.html

楼主:
看过了,他这种是用的标准消隙减速机,我有了解过,谢谢你!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没问题,数控机床上就有好多这样的结构。齿轮齿条的消隙有机械消隙与电气消隙两种,具体结构你可以查资料。

网友H:
双向齿条能消除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双向齿条能消除间隙

双向齿条是可又消隙,但这对加工跟装配精度要求可又会比较高

网友:
我做过5米的,用的是齿轮齿条,没有问题

网友(2014-03-12):
遇到同样的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丝杆

丝杠一般不会超过6m的吧!

网友:
恒温条件下,齿轮齿条在10m可以达到3丝要求,检测调试时可采用激光干涉仪,三点调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一定要执意与通过消除齿隙来提高精度的话要不就按照两个不同方向电机驱动的方式,我也不清楚具体的 ...

对于齿条对接时,使用第三根齿条与这两根对接的齿条啮合并压紧,然后将这两根齿条固定。。。
哈哈 !终于找到了!

网友(点评):
您可以在買齒條的時候要求銷售商提供對接用的反向齒規,以便於對接,長度大約150~200mm即可

网友:
调试不怎么好调试吧

网友:
12米,重复定位精度0.03mm,丝杆基本可以排除了吧?这么长的行程重负载下容易产生抖动等
齿条:DIN6级或更高精度,基本上DIN6h25或6h23的精度等级目前已经是顶级了,或者可以考虑使用激光切割机用的5e24精度等级的齿条,但成本不菲,建议6h25即可,1米总误差基本在0.03以内,此误差不会累积,能够真正做到此精度等级的齿条,还要考虑到耐磨性的,不外乎境外的几个品牌齿条:瑞士的GUDEL、德国的ATALANTA、台湾的YYC、日本的KHK、意大利的LICAT,鉴于本人对此行的了解,除以上品牌外,其他打着进口齿条的品牌慎用。至于对接处,用一个反向的齿条于对接处压紧安装(如斜齿,则用左旋角的齿条,因为一般齿条是右旋角,直齿无所谓),还要考虑到一个齿轮齿条啮合时的间隙,一般会在0.003以内(主要看你用多大模数了),另外,关于床身本体的加工误差,这个平行与垂直基本都要控制在0.02以内,以达到与齿条相等的条件。关于传动,伺服电机如果扭矩是够的,直接驱动是最好的,如果不够,可以考虑用双电机双减速机,一主一副,达到消除间隙的目的,具体请参考众多的数控机床传动方式,俗称的电消隙、双电机消隙,此成本如若过高,可考虑直接用消隙齿轮,即齿轮剖开,附一弹簧正反相扣,消隙效果不会特别好;再一个,可以直接通过系统做补偿,这个会比较麻烦,但相对更加经济,调整2、3个丝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个人谬论,谢谢指正!

网友(2014-09-09):
抱歉我翻旧帖了,我就想问下楼主齿条对接精度能保证吧?

网友(2015-10-12):
那么长用齿轮齿条传动是比较合适的。齿轮齿条我这里有,可以先交流一下2842337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