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的 螺旋计算公式

楼主(2013-03-26):
新手  求 : 螺旋叶片的计算公式
          最好是有简单的   请各路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
这个同问 ,也想知道

网友A:
螺旋叶片?
楼主问的是螺旋送料器的叶片吗?
这个网上有公式,可以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叶片?
楼主问的是螺旋送料器的叶片吗?
这个网上有公式,可以百度的

是的 可是 计算有点麻烦 有简单的没有啊

网友:
这是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第五版)上计算螺旋线的公式,叶片的话有内圈外圈的区别,只是r不同。
当然这是等螺距的。我们自己做过类似叶片,钢圈下料尺寸按这个计算的,螺距有差别是手工做出来的。没有这么精确。
P.S:我们采用的工艺是按螺旋线计算出内外圈直径,按这个尺寸作出N个环状钢圈,然后开一个槽,套在中间轴上,钢圈首尾相连焊接,然后拉开(螺距不等是这时候实现的)再焊接在中间轴上。仅供参考。

网友:
机械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