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10mm厚的钢板需要多少吨冲床,什么型号?

楼主(2013-03-26):
  是螺纹刚加热冲扁在冲孔

网友:
首先得看你平时冲孔的大小,根据最大的孔来计算剪力,然后寻找能够满足你这一要求的机器,最好打电话多问几个厂家,卖的人都知道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孔的大小,这样没法回答你。

网友:
是螺纹刚加热冲扁在冲孔

11个字里有2个错别字吧。
如果木有错字,俺是不能够理解字面的意思。

网友:
选冲床,有液压式和机械式两种
选机械式就要更注意出力点,即公称压力点的参数。

以上是回复开题的

楼主:
冲30mm长3.5mm宽 的部件     是机械好还是液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