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的机床主轴运动配重平衡有几种方式?

楼主(2013-03-26):
最近正在设计一种小型的加工中心,现在正在考虑主轴的配重方式。
我知道常见的用气缸、弹簧、配重块、液压这三种方式,听说还有一种利用永磁体进行配重的方式,在真空环境以及大负载的操作上用的比较频繁,不过没见过这个方面的资料。
不知道论坛里面有谁知道这个方面的资料,希望能指点或者分享一下。

网友:
一般就是气缸

楼主:
因为是可能要使用在真空环境中的加工设备,因此气缸不作为首选。

网友A:
配种块啊,装两线规,就在上面滑,和电梯一样,简单方便,耐用。
重力是瞬时受力,连光都跑不了,所以是最快的。别担心大负重,因为力平衡。

网友:
气缸、液压缸、配重块都有,我看大床子都是液压缸的。液压缸的阻尼好些,并且可以锁定,配重块会增加惯性,并且有绳或链疲劳断裂的可能。气缸只适合小而轻的场合。

网友:
配重、平衡缸,都有用

网友B:
把你的设计大概技术要求说下 Z轴丝杆参数 Z轴的最快速度 Z轴的部件 总重量

一般小型的高速设备德国佬现在都不配重了 都是加粗丝杆和加大Z伺服电机以及抱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配种块啊,装两线规,就在上面滑,和电梯一样,简单方便,耐用。
重力是瞬时受力,连光都跑不了,所以是最 ...

装配重块,机器跑不了高速

补充内容 (2013-3-28 17:02):
我看错了!机床一般说每分钟多少米的,,,每秒3米相当于180m/min,,,,,,看来兄台很不懂

网友(点评):
你要多块?每秒3米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配重块,机器跑不了高速

快移3m的机床直接可以拿去丢掉

楼主:
设备不大,应该算是桌面型的,主要是做微加工的,目前做两版设计,普通环境下用的,用的是直线导轨外加直线电机,主轴用气缸配重。主轴加冷却加工作负载加一堆辅件不会超过4KG。
另一版考虑会放到真空环境中,所以气缸效果不是很理想,有考虑过恒力弹簧,但是那个不是很经用,好一点的恒力弹簧,上下2~3万次就会出现金属疲劳和断裂。配重块的方案考虑过,但是可靠性也不是很理想,因为实际加工中要求Z轴的运动速度还是很快。线缆的张力重复绷紧放松容易出现问题。

因为之前有听别人提到磁力配重的方式,是一种永磁体,主要是在类似主轴这种近乎恒定负载下的条件使用会比较方便。
不知道有谁大概了解过这个事情。分享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设计大概技术要求说下 Z轴丝杆参数 Z轴的最快速度 Z轴的部件 总重量

一般小型的高速 ...

没有用丝杆,用的线轨和直线电机,主轴是配的那种小型的电主轴,KAVO的一款,直径才33mm,60,000转的。

网友:
直接大电机驱动不需要配重就可行。

网友(点评):
是的,这样省掉了很多麻烦

网友(2014-10-27):
你有主轴箱平衡的方法和手绘图吗?

网友:
气动或液压配重是最常采用的两种方式,如果尚未解决,可以联系Q342761125

网友(2016-03-27):
您好 能看到吗 我有关于高速高精密小型数控铣床的问题问您

网友(2016-12-22):
真空下的重力平衡,对于高精度的运动平台,是个问题呀,尤其是不能用磁

网友(2017-02-24):
我这都是大设备,没见过气缸的,

网友(2017-08-04):
液压缸,氮气平衡,链轮都可以

网友(2017-09-26):
引用 楼主:
设备不大,应该算是桌面型的,主要是做微加工的,目前做两版设计,普通环境下用的,用的是直线导轨外加直线 ...

桌面雕刻机,直接弹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