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式的油缸是起饱压作用的吗?

楼主(2013-03-26):
液压站里有一个油缸,它和油路块和电磁阀连接,这种形式的油缸是起饱压作用的吗?还是起别的作用,请大家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情况描述不全,这个没法回答
油缸都是和油路块和电磁阀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
油缸油路块用管连接,电磁换向阀安装在油路块上。

网友:
一般油缸是执行机构  油泵只是提供动力元件   通过油路块上各阀达到控制油缸的目的
最还还是画个油路草图发上来看看 在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