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M4多路阀中的压力补偿器的弹簧开启压力多少?

楼主(2013-03-26):
请大家讲解一下,力士乐M4多路阀中的压力补偿器的弹簧开启压力多少?

谢谢。

网友:
等待高人回答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太复杂,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受不了

本群里面有力士乐技术人员吗?

网友(2013-06-16):
找厂家问啊

网友:
(1)为二通直通式压力补偿阀(CP2)或称定差减压阀,通常与节流阀一起作为调速阀使用,在这里,节流阀为比例多路阀,
CP2二通直通式压力补偿(定差减压阀)通常装在某片换向阀P口进口侧。当多个工作片阀同时工作时,负载压力传至CP2阀的弹簧侧,此时,工作阀片功能等同于串连流量控制阀,在CP2的作用下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滑阀开度呈线性关系,独立控制且不受外界负载压力变化的影响。

网友(2014-07-23):
关于定差减压阀,请点击链接,PSL比例多路阀阀详细说明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67283&page=1

网友(2022-09-06):
这张图纸看的我是万念俱灰

网友(2023-04-09):
直接查样本 联系厂家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