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扭转强度和刚度怎么校核?

楼主(2013-03-26):
如题,是直接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公式校核吗?  d=17.2((T/tp)^(1/3))吗?   还是有其他的经验方法?   一般5mm的#45钢轴能承受多大扭矩?

网友A:
设计公式不是这个啊,你再看看纯扭转的

网友B:
材料力学的东西,翻翻书吧

网友:
我也要支持一下,这个问题需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公式不是这个啊,你再看看纯扭转的

机械设计手册上是啊   这公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力学的东西,翻翻书吧

有经验公式吗?  比如几毫米的轴可以承受多大的扭矩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许用切应力和许用单位长度扭转角,校核强度和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经验公式吗?  比如几毫米的轴可以承受多大的扭矩

还要考虑长度滴

网友:
初步是按那个算直径,后面再对具体工作环境进行强度校核!具体的你可以到百度文库查看别人是如何设计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许用切应力和许用单位长度扭转角,校核强度和刚度。

正常的传动就按照纯扭转剪切计算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的传动就按照纯扭转剪切计算吧?

看这传动轴具体受力情况,没有附加弯矩就按纯剪切计算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传动轴具体受力情况,没有附加弯矩就按纯剪切计算强度

多谢 !  只传递扭矩!   由于装配误差引起的弯矩应该怎样考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  只传递扭矩!   由于装配误差引起的弯矩应该怎样考虑呢?

若考虑装配误差,引起弯矩是超静定问题,需结合变形求出弯矩,再按第三或第四强度理论校核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考虑装配误差,引起弯矩是超静定问题,需结合变形求出弯矩,再按第三或第四强度理论校核之。

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