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上料机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现在的上料机一般是把销子料竖着送进加工区的。比如是这样的— — — — — —运动方式。
各位同仁有谁知道自动上料机是横着把料送人加工区的。比如直径Φ5mm长度20mm的销子通过上料机是这样横着111111输送到加工区的,请问谁知道哪里有卖这样的上料机的。

网友:
其实你要横就可以横,竖就可以竖,要车床吗?和车床一起做的有,单卖的你得找别人。

网友A:
我现在也正在解决这样的问题,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自己设计加工好了,或者托人设计也行,一般没有专门做这个的厂家

网友B:
横竖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正在解决这样的问题,相互学习一下。

大侠也在使用自动上料机吗,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竖都可以

有没有卖成品的啊

网友:
滚上去就行

楼主:
用什么动力滚上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也在使用自动上料机吗,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我是产品还是不规则的,是钣金件,比你的难度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