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000轨距,中间有障碍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3-03-27):
(图片)

网友:
楼主再说详细一些,那两个方框是轨道么?是轨道的话不就是固定距离么,那就不用什么措施来保证啊,是保证上面横梁变形不大尺子的长度不变?所以现在用的也是两边吊锤测量距离的方法?而且用吊锤测量的也是上面的距离,而不是轨道的距离,另外图里标的轨道距离不是3800正负1么,为什么标题里是4000啊?还有轨道长度10mm是什么意思,可以理解为长度为10m么?ps:要求的测量精度有多高,尺子是什么样子,就是在铝型材上标定划线还是什么?

楼主:
方框就是轨道;4000是这个尺子的大概长度,轨道的距离要保证3800正负1;测量时左边竖下来的部分与横梁固定,然后把两头竖下来的部分的下端面放到轨道上平面上,靠端面上两个板确定距离。现在不让用垂线的办法,要用这个尺子测量,但是这个尺子一放上变形就很大了,领导让加强,不知道怎么弄能保证这个3800正负1,轨距要求3800,就是先固定一边的轨道,调好,把尺子调出3800,然后调另一边的轨道

网友:
原来是为了安装轨道,经验不足,应该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搞工程测量和设备安装的来,他们有专业仪器,测距仪啥的
单纯说怎么保证横梁的变形不大,那就是提高刚度,可以做成桁架,或是加大截面高度和面积
还有个措施是在横梁两端加重物,使横梁的中段反变形,抵消自身重力引起的变形,理论上可以保证竖直的柱腿保持垂直状态,距离误差也减小,但可能不好用
另外还可以参考斜拉桥的原理,用钢丝把横梁中间的几个位置拉起,钢丝再挂到两端,用重物调整拉力,这个想法是俺瞎想的...

网友:
经纬仪,这东西又不贵,搞设备安装的很多公司都有这样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