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标准4只M8紧固螺丝,安装孔应该打多大

楼主(2013-03-27):
在10毫米的A3板上出了4个M8内扣(中心距是30*100)。请问安装孔按标准打多大的孔?是不是螺丝直径乘以1.1?

网友:
用什么螺丝?内六角还是外六角?一般就大个50丝,1个毫米的。

网友:
一搬的大一毫米! 稍微高点直径比螺丝直径大 0.5

网友:
底孔大小和螺距有关系,大概细牙是6.8mm,粗牙是7mm,有相关的标准,可以查一查。

网友:
我们一般去0.5-1mm左右。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是用什么设备打孔,是手工划线然后手电钻钻呢还是摇臂钻钻,是否打中心孔,或者是在数控机床上点中心孔然后再打孔,又或者线切割切出孔来,都可能选用不同的孔径的。
过孔大点主要是要将就打孔是的孔心距偏差。数控机床上打精度高些,孔只大一二十道都没有问题。螺丝的直径一般都比标称的大径要小的,并且有数据可查。
没有特别要求,孔大点好装配。

网友:
设计手册上有,通常是三种尺寸,依情况选用,翻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