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中,外螺纹如何画?

楼主(2013-03-27):
求助:UG6.0中,外螺纹如何画?谢谢!

网友A:
有个命令的,你点一下,然后有两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命令的,你点一下,然后有两个选项

谢谢!但我是新手,麻烦你告诉我是什么命令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是新手,麻烦你告诉我是什么命令好吗?

有个螺纹命令按钮,然后选择详细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螺纹命令按钮,然后选择详细选项

谢谢!

补充内容 (2013-3-28 13:49):
非常感谢您,我已经会画了

网友:
一般的用那个螺纹命令就可以画     但是复杂一点的就需要先做引导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