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类零件,局部区域不要镀锌,采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

楼主(2013-03-27):
现有一个盘类零件,平面两侧处网状区域内不要镀锌,采用什么方法可以简单操作。由于镀锌是发外的,一些涉及到对镀锌加工单位有影响的方法是不太好用。类似齿轮的零件,外圆是有齿的。只有20件。

网友:
外园端面要不要镀锌

网友(点评):
外圆有的

网友:
局部镀挺麻烦的,量大还好,量小我觉得还是留加工余量,镀了之后回来再干掉。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零件是个类似齿轮的零件,外圆是有齿的。我想镀锌后,砂纸砂掉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镀锌处抹油(或用不干胶粘上)屏蔽

网友(点评):
绝缘就可以

网友(2013-07-17):
学习了,谢谢,正好也有这种类似项目

网友(2013-09-02):
路过,学习了,感谢各位老师!

楼主(2013-11-09):
这批产品早做完了,最后还是用的打磨方式把锌层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