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们,请介绍几个小型减速电机的厂家

楼主(2013-03-27):
0.2kw, 有CE/EMC认证,体积要小 比NORD和SEW的要小

网友:
浙江通力的减速机外型比较小!
上海锐劲的也可以!

网友:
这么小的,你大概要买那种做定位器的马达电机了,我用过一个德国的定位器电机,双少齿差的,很大转矩的,

上述说的,有少齿差的,有行星的,德国与法国都有,德国是少齿差的,法国行星的比较多 你按这两个国家的目录找,大概有合适的,意大利的也比较大,

我用过诺德的,SEW,法国利来森码的,意大利邦飞利的,等,好像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A:
东方微型减速机,这个还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方微型减速机,这个还可以的。

长度和直径要限制在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度和直径要限制在多少呢?

最大输出轴是20左右,你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啊。

网友:
长度和直径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好像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
MAXON MOTOR
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东莞卓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行星减速机

网友:
宁波中大电机

网友:
可以定做啊

网友:
大连 行星  可以定制根据客户的参数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