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的中心位置到边上的距离最短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3-03-27):
在不需要计算强度之类的问题,只考虑加工孔的工艺上,不同的孔到边上最短的距离是多少(多在钣金件上)

网友:
那得看你多大的孔,作何用。如:是栓连接你就得考虑扳手的活动空间等。

网友:
如果冲孔的话距边最小一般不能小于板厚,最好是1.5个板厚

网友:
《钣金手册》 里面有 记得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