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量不稳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7):
工厂现有一冷却水出现以下情况,水流量为30L/Mins ,但是不能稳定下来会逐步下降,管子是用6分的不锈钢管,中间用的是玻璃直读式流量计,末端把喷嘴都拆下来了,就剩不锈钢管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另一台就没有这个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可能存在的问题,谢谢!、

网友:
去检查水泵吧,应该是泵的故障,

网友A:
你的冷却水是从水塔自流过来还是泵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冷却水是从水塔自流过来还是泵送的啊?

泵送的,2台同样的管路,一台就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送的,2台同样的管路,一台就很稳定

把两台泵调换试试,看看是不是泵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泵的进水管堵了?

楼主:
用的是同一台泵,另一路管路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