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公差配合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3-03-27):
一间隙配合,孔尺寸为8 +0.05/0  轴尺寸 8 -0.01/-0.03,结果转配出现问题,说我配合有问题,应该是孔公差改为+0.05/+0.03

网友:
你这个孔轴是干什么用的啊,需要转动吗?

网友A:
你这个配合是属于间隙配合,但不是按照表来的,是自己编的。可能人家就是找这茬。

楼主:
需要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配合是属于间隙配合,但不是按照表来的,是自己编的。可能人家就是找这茬。

按照表来才不行呢,说是和生产不符,什么8H8是 8+0.022/0.0   丝后面的没用直接省略呢

网友(点评):
要和生产相符合就不按表,现在没按表还说不行就是他们不行。

网友:
这是间隙配合,标注的没问题啊!加工的连这都保证不了!

网友B:
谁说要改,请他自己改,自己签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要改,请他自己改,自己签字。

生产上都是爷

网友:
你量他尺寸,你这公差能这么用,如果装不进去就是没车好,要么就是表面粗糙度不够

网友:
这个配合应说没有问题,不知是那种配合或间隙是多少?才能说是对还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