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槽问题

楼主(2013-03-27):
材料为45,HB220-240,现在要加工9的槽,但是6.5的孔很小,车间师傅说加工有难度,没有那么小的刀,现请教是否好加工

网友A:
粗看了下,订做把T型刀,柄直径3.8左右刃直径6.3左右,反正刃直径减去柄直径大于2.5,刀长要20出头点,估计还是很难加工成,刚性太不行了

网友(点评):
貌似集成块一样的东西,内壁0.8的粗糙度,真吓人,不知道设计的意图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这是液压阀块。槽的底孔粗糙度是0.8,不是槽粗糙度0.8。

网友:
同心度实在太高呢,0.5丝

网友:
如果6.5的孔先加工到位,一般是这样。
1、那么买根5X2的合金刀条,用线切割割掉1.5,注意头部要保留,一个“7”字型的,一把内槽割刀,直接上。
2、要么买根3X2的白钢条,头上焊个刀片,一个“7”字型的,一把内槽割刀,直接上。

该刀的重点在刀杆,另外粗糙度不是0.8。

网友:
孔太小,不好加工,关键是刀杆没强度

网友:
不是很好加工

网友:
机床定位精度有0.5丝吗

楼主:
槽的精度要求不高,粗糙度12.5,  6.5的孔要求高,同轴度和0.8的粗糙度都是对于6.5的孔

楼主:
以前也咨询过刀具厂家,也是刀杆的问题

网友(点评):
合金刀条或白钢条做刀杆,3X2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看了下,订做把T型刀,柄直径3.8左右刃直径6.3左右,反正刃直径减去柄直径大于2.5,刀长要20出头点,估计 ...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就难在割槽上,不知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是否可以在其他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
镗刀吧    T型刀没强度了

网友:
这么小的孔,用常规的方法可能是不行了,楼主最好上零件全图,还有就是准备用什么机床加工,当然还有批量多少?

网友B:
6.5的孔如何保证精度?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的孔如何保证精度?请指教。

加工中心,镗孔后,在金刚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