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点指点,这图没弄明白!!!!

楼主(2013-03-27):
65度,0.4两个尺寸没弄明白,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我只想说:这是一张图么?

网友:
图纸都看不清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这是一张图么?

没办法客户给的,想说这个有什么标准没有,65度一直不明白

网友(点评):
前提他是把铰刀 图上所标的 也是主要参数了 你可以问问刀具厂

网友:
根本看不清。你和客户沟通一下

网友B:
猜的,是不是这样,你需要落实清楚。

0.4应该是刃带宽度。65度你原图上标注的位置看不清楚,是不是像我画的那样,你要问清楚客户!!

网友:
图形的本意是:
           刀具留圆0.4mm  ,前角10°  后角15°   65°是排屑角度,你也可以理解成用一个65°砂轮开槽(前提是开直槽刀具,如果螺旋槽刀具选用的砂轮要更小)

网友:
专业人士,又学习到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的,是不是这样,你需要落实清楚。

0.4应该是刃带宽度。65度你原图上标注的位置看不清楚,是不是像 ...

觉得这个说得对。。。大师兄说得对啊。。。

网友:
应该是还有别的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