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g粉末包装除尘

楼主(2013-03-27):
粉末包装时,产生粉尘较大,主要是包装袋装好后取出时,产生粉尘,如图,

网友A:
在包装管上套个长一点的布袋,包装结束封袋时拿出来,但不知怎么封袋?粉尘类的物料包装,最好采用水平灌装方式,减少气流对物料的冲击。

网友:
有没有这种问题:包装入料结束后,如果夹紧太快,料没沉下去,带口的料和空气还混合着,夹口会挤出空气,带出粉末?

网友(点评):
包装结束后,应该是夹紧松开太快,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包装管上套个长一点的布袋,包装结束封袋时拿出来,但不知怎么封袋?粉尘类的物料包装,最好采用水平灌装 ...

我想将下料管接长一点,与夹紧头部平齐或稍微短点,会影响除尘效果吗

网友(点评):
你把包装流程告诉我下,看结构是否能改下,我也做包装机的(水泥和砂浆)。

网友:
粉尘大有如下原因:
1.灌料口与袋底高度太大;灌料时,灌料口应从袋底逐步往袋口处移动,边灌料边移动。
2.灌料完成后袋子收口会引起扬尘,加除尘系统,风量足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