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A车床,怎样车反螺纹?

楼主(2013-03-27):
广数980TDA车床,要在长400直径40的轴上车反螺纹,如果用主轴反转的方法,没有合适的刀具,如果正转,从左向右进刀,又怕在轴上留下退刀槽的痕迹,请各位出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92

请详细说下具体方法

网友B:
螺纹指令有自动退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指令有自动退尾

关键是从左往右切,刀具不能在轴上留下进刀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从左往右切,刀具不能在轴上留下进刀槽

会用G32吗?

网友C:
比如。。m24*1.5//...长50.。槽宽4.。。。
G0   X30
G0   Z--48
G92  X22.5   Z2    F1.5
这是广数980系统的

网友:
用反向螺纹指令车削反螺纹:G23.就可以达到反过来的目的。

网友(点评):
g23是普车代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如。。m24*1.5//...长50.。槽宽4.。。。
G0   X30
G0   Z--48

用G92的前提是起刀处要有空刀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G92的前提是起刀处要有空刀槽

对。,不然会撞刀的。。。你做的是什么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不然会撞刀的。。。你做的是什么活。。。。

你是进刀点没有空刀 还是退刀点没有空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进刀点没有空刀 还是退刀点没有空刀?

你用的什么刀做的啊。。。是手磨刀吗。、。。。没有空刀的,,,,不用刀槽也可以。,。不过每次的切削量不要大。,。。。最好是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刀做的啊。。。是手磨刀吗。、。。。没有空刀的,,,,不用刀槽也可以。,。不过每次的切削量 ...

你的意思是,用G92反向可以车?会不会在进刀时,把轴上车出个槽来

网友:
这里有两个问题:
1)什么指令可以加工左旋螺纹。
2)什么刀具可以加工左旋螺纹。

解答:
1)G92可以车左旋螺纹。可以正转从左往右车,也可以反转从右往左车。
2)如果你的螺纹往左是通长的没有台阶的,而且螺纹尾部离夹具端面的距离超过刀杆的刀方的,可以用右旋螺纹的刀杆刀片换个刀垫来加工左旋螺纹,此时主轴需要反转,刀具从右往左车。

网友D:
楼主帖子写的怕有退刀槽,回复社友的帖又说不能有进刀槽,也就是说要不露头和尾的螺纹?不知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帖子写的怕有退刀槽,回复社友的帖又说不能有进刀槽,也就是说要不露头和尾的螺纹?不知理解对不对?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G92反向可以车?会不会在进刀时,把轴上车出个槽来

不会一点没有的,,,,,你最好把刀反过来装,,,,,这样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估计只能用G32车,你可以搜一下车8字油槽的贴,看懂了就会了。

网友:
80.后青年.说的。G92。G0   X30
G0   Z--48
G92  X22.5   Z2    F1.5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G0 X42 Z-400
G1 X40
G32 X39 W2 F2.5
Z-2
X40 Z0
G0 ...
.....

网友:
这个很简单,先用牙刀在起刀点车个退刀曹出来,然后车牙,就可以了,,不会有痕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