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D系统加工美标螺纹是否可以使用G92加I指令?

楼主(2013-03-27):
如题,车削8-36UNF细牙螺纹,是否可以使用G92加I,如果可以,如何编写程序?如果不可以,需要如何编写?

网友A:
完全可以,只不过把每英寸牙数换成螺距而已。
公制螺纹:
      G92 X       Z        F1.5(按1.5螺距算)
美制螺纹:
      G92 X       Z        F0.706(按8-36UNF折算螺距=25.4/36=0.706)
注意螺纹刀片要用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只不过把每英寸牙数换成螺距而已。
公制螺纹:
      G92 X       Z        F1.5(按1.5螺距算 ...

加F语段我知道,我想知道是否可以用I语段指定每英寸牙数来加工。或者采取类似加工中心的办法,将转数和进给量结合起来。在加工中心切削时转速720,进给508就能加工出该螺纹。

网友(点评):
可以啊,G98和G99分别就是每转进给和每分钟进给。

网友:
G92  X    Z   I36,

网友:
I就是每英寸的牙数.....G92完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