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一个变位机,求助

楼主(2013-03-27):
求方案.

 需要做一个变位机,使一个圆柱焊件绕轴心360°回转,速度0-8r/MIN ,  回转精度+/-0.02度,力矩》60000NM,用什么传动方式可以保证,如果用齿轮传动,电机需用多大功率呢?齿轮用多大分度圆的?

谢谢。

网友:
回转精度+/-0.02度,力矩》60000NM,用齿轮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
液压马达?或者电液控齿轮齿条油缸?

网友:
这么大力矩?工件旋转需要这么力矩?

网友:
买一个吧,15万左右。
上下升降、360度旋转。

网友:
扭矩大,涡轮蜗杆吧,但精度不太好控制

网友:
我估计这个力矩是你自己算的,而且肯定是算错的,除非你的回转运动没用轴承,或是转动系统有千吨以上,或是启动、制动时间太短。

至于齿轮大小,得看你机构设计的方案和工件的大小、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