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批铸钢的活,挺硬的料,攻丝老是断丝攻

楼主(2013-03-27):
   最近有一批铸钢的活,反正是挺硬的料,攻丝老是断丝攻,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攻丝的好办法,什么样的丝攻,钻床转速之类的有什么好的经验告诉小弟,谢谢啦!

网友:
铸钢件做的差没办法,肯定是塑蜡浇铸,材料混的一塌糊涂,

网友A:
就一种丝锥是加强的。,我们干白钢都用那个

网友:
把铸件退火处理一下

网友:
可能退火处理是保温时间不够;可能材料成分配比中某些元素过高,导致退火处理时硬度下不去。试试用合金的攻头,最好这个材料还是用手工,机工把握不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种丝锥是加强的。,我们干白钢都用那个

请问这种加强的丝锥是什么牌子的?多少钱一个的呢?我去买几个用用!谢谢!

网友:
我们这里做瑞士的丝锥,专门加工这种硬度大的材料,QQ1957211284

网友:
用外国品牌

网友:
硬度多少?
OSG的CPM系列丝锥干45HRC没问题

网友:
这东西,别说什么日本欧洲的一流刀具供应商,很多气孔杂质什么的,受力不均匀肯定断,那些好丝攻的使用寿命都是建立在材料稳定情况下的,你说硬度高自然有对应搞硬度高的丝攻,不过材料不行这种丝攻搞硬度低的一样断

网友:
试试把丝锥的前角磨一下,后角别抗住。。

网友:
学习了,要是小厂出来的铸件估计是材料有问题,不好加工

网友:
还是想办法提高铸件质量吧

网友:
分成粗攻半精攻和精攻嘛!每次的吃刀量就减小啦!切削阻力就减小了!还有攻丝的时候还可以加注切削油了,也可以减小切削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