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上面查跳动度,是根据轴的直径还是长度来确定,为什么?

楼主(2013-03-27):
请问各位大侠   你们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查跳动度 ,是根据轴的直径还是长度来确定,为什么?

网友:
应该是选择二者中最大的

网友:
长度的。比如悬伸出来的长度,30mm跳动多少,100mm跳动多少,300mm跳动多少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加工件的精度由机床的精度决定的,而床子的精度是由其本身的结构,制造,装配以及环境精度决定的。
所以加工件的精度一般是按照较大的基准尺寸选定的,这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否则,细长轴的同轴度按照轴径决定的,就是一个可笑的结果。

网友(2018-08-26):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