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对快速对刀子程序,再多刀也不怕

楼主(2013-03-27):
#2801=#2801+#2101(#2801一号刀补#2101一号刀磨耗,磨耗加入刀补)
#2101=0(z方向磨耗清零)
#5202=0(外部工件偏移z方向清空)
#5222=0(g54z方向清空)
#2601=0(工件偏移z方向清空)
#5202=#26-#5022+#2801
(写入外部偏移z方向数据,指定的z值减去机械坐标值加上一号刀刀补)
m99
g100调用,比如用一号刀平了面是z0,在mdi下输入g100 z0执行即可…一次性对好刀塔上所有刀的z方向,前提是你要用一号刀作为基准刀且所有刀具一个基准!
这个程序只是帮大家把平移工件坐标系简化了,还有很多报警,对比刀补没有写进来,可能每个机床计算刀补方向不同所以要根据实际机床情况修改!还望高手们指点指点…
程序已经在机床上测试使用了一段时间,有个问题还请大侠指点下…每次短料换长料的时候执行平移后总会有几十丝的误差,执行完后用#5042读取当前坐标读取的是我的平移值,但绝对坐标显示的却比读取值小三十几丝只能再把误差补进去才能ok!

网友A:
思路不错,认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认真学习了

学习抬举了…还请多指点!

网友B:
楼主经过验证了吧,不知道什么系统的,这个跟系统有关吧
拿去用了,谢谢

网友:
真的要试试了

网友C:
平移的值有三个数据影响,第一是反向间隙补偿数据,第二是刀具磨损补偿数据,第三是数据截取精度.....考虑到数控机床精度都是0.001的,所以第三个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经过验证了吧,不知道什么系统的,这个跟系统有关吧
拿去用了,谢谢

oi-TD的…OI-TC的坐标系算法就不一样!需要修改最后一段的计算关系!程序不完整,还有好多报警对比刀补的程序没这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移的值有三个数据影响,第一是反向间隙补偿数据,第二是刀具磨损补偿数据,第三是数据截取精度.....考虑到数 ...

磨损补偿已经加入刀补了,并进行计算了…第二个也排除了,我也考虑过是丝杆反向间隙,但怎么排除这一因素…感谢大师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磨损补偿已经加入刀补了,并进行计算了…第二个也排除了,我也考虑过是丝杆反向间隙,但怎么排除这一因素 ...

你是在移动中读取,还是刀具停止的时候读取?这个影响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移动中读取,还是刀具停止的时候读取?这个影响比较大的

停刀读取的…所有步骤都是在停止状态下完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停刀读取的…所有步骤都是在停止状态下完成的

那就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仔细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仔细再想想

回头加个消除间隙的步揍,先G1 W-1再W1每次都这样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感谢大师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头加个消除间隙的步揍,先G1 W-1再W1每次都这样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感谢大师指点!

汗,我不是什么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汗,我不是什么大师.............

请教个问题,昨天研究了很长时间前辈们的五点碰数程序…有点云里雾里的,最不明白的是and在里面的用法…前辈能详细解释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昨天研究了很长时间前辈们的五点碰数程序…有点云里雾里的,最不明白的是and在里面的用法…前 ...

你有五点碰数的程序啊?那就好好的仔细看看学习下......AND是与的意思,简单点说就是 同为真时为真

网友:
可怜看不懂,还是老老实实手动对刀。

楼主:
晚上把源程序贴上去,有点庸长,但容错性安全性要好点…大侠们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