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中G90跟G94问题

楼主(2013-03-27):
在车圆锥面的时候,这两个指令中的参数R的作用是什么?怎么确定R的数值

网友A:
R表示车削起点与车削终点的半径差。注意是车削起点与车削终点,并不是工件本身的半径差。

网友(点评):
类似于G92车锥螺纹的R。

网友(点评):
嗯,G90 G92 G94是一个组别的,其格式都一样,记住一个,三个就全记住了。

网友:
楼主,记的998大侠曾经有个关于求助的帖子。
类似的基础问题,一定要多看机床附属的编程说明书,上面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既然做这个,就要多看看

网友:
先把机床附带的说明书吃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表示车削起点与车削终点的半径差。注意是车削起点与车削终点,并不是工件本身的半径差。

那车削的起点和终点又该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