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磨削批量等高陶瓷环,如何粘在磨床平面上?

楼主(2013-03-28):
平面磨床磨削批量等高陶瓷环,用什么方法粘在磨床平面上,蜡、树脂行吗?具体怎样操作?

网友:
个人愚见:陶瓷固定到吸盘上还是做个专用卡具,这样牢固也容易装卡。你说的用蜡、树脂等,不易装卡,磨削时也会有震动。也就保证不了光洁度。

网友:
这个可以用平面研磨机啊,2个面同时研磨的。同一批研磨的可以控制在0.002mm,只要做个工装就可以很方便的。以前单位就有个

网友:
多大尺寸,我们可以帮你做

网友(2013-05-23):
真空吸盘。。。。。。。。

网友(2013-08-15):
使用光学镜片加工时用的方法,现在好像是用一种树脂来粘接,过去是使用蜂蜡加松香,融化后粘接。另外问一下磨制钻石的他们也用类似的方法。

网友:
如果有批量,用端面磨或双端面磨是合适的选择。不需要粘的
; V3 A; X" I7 l; Z小批量可以考虑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