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定位,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

楼主(2013-03-28):
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就是一个气缸中间有个磁控开关,我要气缸走到那个磁控开关处停掉。精度我知道用气缸不高,但是我想知道到底精度是多少啊?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A:
磁性开关
不是起定位作用
是一种信号传递作用
当磁性活塞到此,就会给下一个动作信号
起定位作用的是缓冲器和定位螺母
或是螺杆

网友B:
你玩的方式就不对,控制模式也错了,

这个要用‘气压平衡器’,用PID反馈,建立动态平衡,系统最好的精度大概0.5 毫米,

你光有一个开关,根本不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玩的方式就不对,控制模式也错了,

这个要用‘气压平衡器’,用PID反馈,建立动态平衡,系统最好的精度 ...

998大神你好,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种想法,就是当活塞走到磁控开关处,马上电磁阀动作反向动作0.1s,在复位。就是没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可以试一试 精度应该在10mm左右

网友(点评):
这样不是震动很大?

网友C:
活塞走到磁控开关,磁性开关发出信号,电磁阀中封,停止的精度和速度有关系。如果是停止的一致性的话,在mm级。水平放置。

网友(点评):
请问你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塞走到磁控开关,磁性开关发出信号,电磁阀中封,停止的精度和速度有关系。如果是停止的一致性的话,在mm ...

恩恩,谢谢。

网友:
非精准定位用普通中封三位电磁阀,精度几个mm,准一点的用比例阀、伺服阀,但是不能受多少力。不过如非必要,很少这么玩的,你真要做中间定位,为何不用单轴驱动器?

网友:
直接用锁杆气缸吧

网友:
这个你必须有机械硬挡点或者是用油压缓冲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活塞走到磁控开关,磁性开关发出信号,电磁阀中封,停止的精度和速度有关系。如果是停止的一致性的话,在mm ...

用过,中封控制的气缸稳定停止后24小时内,目测没有变化。

网友:
带锁的缸精度能有2mm吧!

网友:
前两天SMC的给我们培训,他们说能定位到2-3mm

网友:
那磁性开关先有2mm的误差,中封0.5,差不多了。
你要停准,就不能用磁性开关。

网友:
气缸行位精度都是MM内

网友:
气缸定位的磁性开关是只起检知作用的、无法实际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性开关
不是起定位作用
是一种信号传递作用

这个精度不怎么搞

网友:
用限位块啊  或者缓冲器

网友(2017-11-02):
限位块和缓冲器,感应器只是传递信号

网友(2018-01-09):
除非你加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