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钢制作齿轮的工艺

楼主(2013-03-28):
请教:如果用45钢制作齿轮,工艺上怎么样做才好?公司一些旧图纸上写的工艺要求就只有发黑,对此深表质疑。请各位支个招

网友A:
渗碳淬火

网友(点评):
请原谅我说粗话,渗你个头。

网友(点评):
就是渗个头,又不是低碳钢

网友B:
调质后在加工,加工好后齿部高频淬火,之后发黑。一般是这样的,其他要看你对齿有什么要求了,对应要求可以选择其它材料与工艺。
这个平时收集的你参考看看

网友(2013-05-31):
要看齿轮的使用要求!45钢常用为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质后在加工,加工好后齿部高频淬火,之后发黑。一般是这样的,其他要看你对齿有什么要求了,对应要求可以 ...

谢谢哥,可是高频淬火对齿部形变影响较大,需磨齿,成本较高,你怎么看?

网友(点评):
不需要全淬,只是齿部表面高频淬火,所以变形量很小的。而且齿部表面硬度提高,能使齿耐磨,同时齿轮韧性不会降低。当然。如果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话还是要磨的,这个就不关淬火的事了。

网友(点评):
多找些基础资料看吧,我和你有点一样都是懵里懵懂的。 你可以再论坛的基础知识里面多逛逛,其他版块先放一放。对你有好处的。

网友:
调质加齿部淬火

网友(2013-07-16):
要局部淬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渗碳淬火

专业点行不?请问能渗到多少硬度?~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怎么对。

首先看图纸要求。既然要求发黑,那就是齿轮的受力情况很小,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应该按图纸做。

对于要热处理的45#,应该先粗加工,然后调质。

如果需要淬火的,可以高频淬火。齿部硬度可以达到HRC50--53左右,齿形变形较小,对于8、9级的齿轮影响不大。

也可整体淬火。硬度大约HRC45左右。

一般情况下45#不能渗碳。容易引起崩口。

网友:
粗加工之后调质,齿加工完表面淬火就行了啊!发黑我们这边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