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出工程图,如何控制虚线部分的显示?

楼主(2013-03-28):
solidworks出复杂的工程图时,由于零件内腔复杂导致出的工程图虚线很多,乱七八糟的一团,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己控制虚线部分的显示,不要一根线一根线的隐藏,线条比较多,隐藏完任务量很大!

网友:
首先,复杂工程图而言需要表达的局部应该较少,所以隐藏工作量并非十分大;个人鄙见。

网友A(2018-08-13):
同问。特别是一些注塑件弯弯绕绕好多线都无法隐藏啊

网友:
工具 选项 工程图 显示类型 切边 移除 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特别是一些注塑件弯弯绕绕好多线都无法隐藏啊

注塑件根本不出详图,只出个外观图,标注最大尺寸长宽高即可。因为模具设计是以3D实体为依据的

网友(2019-08-23):
我也想知道

网友:
5楼的有人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