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1跟yw2有什么区别?加工不锈钢哪种好?

楼主(2013-03-28):
Yw1跟yw2有什么区别?加工不锈钢哪种好?哪种通用性较好?

网友:
,如果是普通焊接刀具 YW1是是精加工的 YW2 是粗加工 ,不过刀具要研磨才好加工
否则用YG 8 的来加工不锈钢

网友:
YW系列硬质合金又被称为万能硬质合金,所谓万能就是什么都可以切,又什么都不好用的意思,YW1用来精车,YW2用于粗车,但加工一般不锈钢还是YG8好用,性价比高,YG8比YW刀具便宜很多,硬度耐磨性稍差,但抗冲击性好很多,这点在加工不锈钢里至关重要。
通用性不用讲,肯定YW了,因为人家是万能的
我朋友用YW1加工镍基高温合金718,效果不错,比YG8耐用。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精加工试试YG6X的我觉得效果不错。连续切削用1断续切削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