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eldas50系统怎么对刀

楼主(2013-03-28):
三菱系统meldas50对刀后一做就撞了。我是在刀长里输入的x测量值和z0.0的。后来一看x坐标差了30mm。这是什么原因?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多谢了。问数控培训的老师都不知道。

楼主:
看来没人知道了?唉。

网友:
有可能是坐标系有问题

楼主:
和同事研究了两天,总算研究出来了。话说找了半天找到了M60的说明书,和M50界面操作基本一样。但说明书很难懂,又是设置参考点,又是设置测量点的。只好自己摸索了,后来发现X坐标应该是机械值+测到的工件直径,Z坐标如果是对0,那么就是机械值。

网友:
这种问题,仔细看看说明书啊   ,会有很多收获的

网友A:
请问你有这个系统的传输软件吗?我有M50的操作说明书。我们可以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有这个系统的传输软件吗?我有M50的操作说明书。我们可以交换

抱歉。我这里除了车床,什么都没了。传输软件是干吗用的?你那里程序长到用手动输入太麻烦?

网友(2014-01-05):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有这个系统的传输软件吗?我有M50的操作说明书。我们可以交换

你好!能给我m50复印一份吗?

网友(2016-04-15):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有这个系统的传输软件吗?我有M50的操作说明书。我们可以交换

啊,这个好需要,我们领导要修一台济南一机的老床子,就是50L车床,放了不知多少年的都,正苦于没有资料,方不方便也发我一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