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实现翻转

楼主(2013-03-28):
如何使用机械手使模具翻转  模具的大小为140mm 1200 900 .重量在200斤以内  如何使用机械手使模具实现翻转
' B5 t: E1 f0 O或者是其他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这是一个 挺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 怎说得清

网友:
问题不明确,手是哪家的,要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
按使用手册来就行了额

网友:
需要重新编程,或在源程序中修改

楼主:
只是设计一个简单的机械装置  用电动机驱动主轴旋转就可以  但是不知道电机可以驱动多大的力

网友:
建议用翻转液压缸

网友:
问题要点不全面

网友(2013-05-04):
这个重量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问题不明确

网友(2015-01-20):
只是反转?不用高精度吧?用液压吧

网友:
你需要实现什么动作

网友:
力量比较大 感觉液压比较好吧

网友(2015-09-19):
简单啊 自己弄个变位机就行了

网友:
用翻转液压缸